求助有没有一台显示四个油罐液位高度的仪表

楼主(2006-10-27):
求助,请高手支招
  我在加油站用电容液位计计量油罐内油的高度,但需要外接24v电源和二次数显仪表,由于油罐和控制室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是不是必须要打管道才可以接线,这样对于加油站的工程太大了,
   有没有一台县市仪表,显示四个油罐液位高度的仪表。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如果二次表仅做显示用,个人认为还是用四个表好.显示来得直接.也不会因为某个坏了,四个都看不见.

网友C:
有啊
四回路,四数显双输出控制变送仪
JYXMB8000系列的

兄弟需要的话或者有什么问题,可以来电沟通一下
0755-26718900 刘辉
深圳江元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jiangyuan.com.cn

网友D:
我也觉得还是装4块表好,选择带24V输出的就行了,也不贵

网友E:
4路显示,4路24V供电,有兴趣可来电 13724832737 刘

网友F:
一、概述 本产品是针对采用量油尺计量人为影响大、计量精度低、安全隐患多、工人劳动强度大、自动化程度低等缺点,而针对开发的一款带数字模型算法和二次插值功能,集数据记录和高精度采集于一体的智能触摸操作仪表。 二、主要特点  高亮度触摸液晶显示 仪表自带大屏幕触摸液晶显示器,以蓝底白图高对比进行数据显示。  高速数据采集、保存 仪表采用高速巡检的数据采集模块,对每个通道进行高速采样,可达100次/秒。实时数据存储功能对定时采集的数据进行存储,1秒/点到3600秒/点可选;每天交接班的时间自动对当班次的出量进行存储;排水操作时对排水时间及排水量进行记录。  掉电保护 对于存储数据采取掉电保护措施,即使断电后,历史数据不会丢失。  上限报警 当罐内液位高于上限设定值时,自动报警,同时带蜂鸣器报警。  数据提取 对于存储的历史数据,可连接计算机,提取出最近4个月的所有数据。  隔离防爆 仪表里设有过流保护和防雷击,起到完全隔离现场的作用。 三、技术参数 1. 测量通道数:1~4回路可选 2. 输入信号及测量范围:4~20mA 3. 配电输出:24V.dc 4. 巡测速度:100点/S 5. 基本误差:±0.2%FS±1d 6. 供电电源:220Va.c±10%、50HZ 7. 工作条件:环境室温0~50℃,≤90%RH 8. 重量:约2Kg 9. 功耗:约15VA 发不了图片,不好意识。 重庆为华仪表有限公司 023-68219400 洪伟

网友G:
用一台四路巡检仪

型号AI-704MAJ4J4L5L5

还可以报警呢。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H(2006-12-15):
一块表也可以实现,用数显或者无纸记录仪,
都可以做,

我是菜鸟!

网友:
4显示的数显表,一台就搞定了

网友I:
用巡检仪或无纸记录仪就可以

网友J:
很简单,完全可以!

网友K:
一块表也可以实现,用数显或者无纸记录仪

网友L(2010-03-14):
电隔离小量程液位测量仪可用于测量大型蓄电池、电解池等恶劣的液位。

特点:(1)精度不受液体密度影响;

            (2)精度不受液体电位影响;

           (3)耐腐蚀、耐气泡。

联系方法:电话,15146605966/0451-87571708;网址,xlcyw2010@yahoo.cn

网友M:
简单 要一个4路的无纸记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