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直流调速装置同时拖动2台型号相同的直流电机,电机输出转速不同步的问题

楼主(2006-10-27):
我公司在对原俄罗斯产的4*12米龙门刨床的改造中,遇到如下问题。工作台是用的两套同样的机构来驱动,用一台590的直流调速装置同时拖动2台型号相同的直流电机,电机的输出端带动两套同样的机构来驱动工作台。在调试中发现2台电机的转速明显的不样,同样的转速是我们的要求;求助啊!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请高手支个招啊!

网友A:
励磁回路要串联

网友B:
590在闭环控制中,不知道采用什么反馈模式?除了励磁回路要串联外。

网友A:
我看了你前面的帖子,感觉你的电枢也是串联的。那么我估计可能的原因是两台电机在串联后,分压不一致造成的,主要是这两台电机的参数有可能差别很大,所以分压差别很大,以前有人这样做过,前提是电机参数要差不多。现在一般采用主从方式,尽管成本高些,但效果很好,而且可以完全闭环。

网友C:
呵呵,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做出来特性完全一样的电机。

网友D:
像這樣兩台電機用一個驅動器驅動,速度肯定是不會一樣的,因為直流電機與交流電機不一樣,能影響到它的轉速的條件非常的多,所以根本就不可能保證兩台電機的各項參數一樣,即使電機參數一樣,它受到的轉矩也不一樣。而且兩台電機,沒辦法做閉環,開環情況下每個電機的機械硬度都是不一致的,即使調到某一轉速下是同步,稍有變化又會失同步。所以建議采用兩台控制器做,如果精度要求很高,最好用伺服吧。

楼主:
在调试中,我们将一组电机及减速机带上负载床身工作台另一组电机及减速机与负载分开,通电试电机转速发现两组电机的转速基本相同差不了几转,电机的励磁电压一样,电枢电压相差不到20伏。更换电机组带上负载后,两电机的转速差了2倍的,电机的励磁电压差的不多,电枢就差的多了达到了2倍的。同时将2组电机及减速机带上负载同时驱动床身工作台,速度一样了;2台电机的励磁电压一样电枢电压一样。因为2台电机是串联在电路中的,电枢的电流是一样的,由于前面的调试情况让我们现在好迷惑,不知道这样在实际使用中对总是低速的电机有没有损害。经检测总是低速的直流电机的电枢阻值差不多是另一台电机的1倍,

网友E:
      两台电机的参数不同,转速当然不同。
      两个电机的励磁电压一样不能说明问题,要看电流和匝数。
      直流电机有一种古老的调速是串电阻调速,两个电机电枢电阻差这么多,就不用再说了吧

网友F:
To 新手王:
看了你的贴子我认为你这么做是不会实现完全同步的,因为两台电机的特性参数不可能完全一致。这种情况最好还是采用主从控制,用两台欧陆来分别驱动两台电机,我今年就这样做了。我们的应用是在电缆行业使用的牵引机上,负载是牵引机的两条皮带。两台直流电机带动两条皮带,而且工作时两皮带是夹紧的,一旦两条皮带速度不一致,就会导致其中转速快的电机驱动器电流猛涨,从而使驱动器被迫跳闸。我们当时也试了很多办法,就是行不通,最后使用主从控制才把问题解决了,而且效果很理想,如你对此感兴趣,可与我联系,我的邮箱:XIAOXUE734@SOHU.COM

网友G:
建议你用主从控制,用交流电机+变频器+测速发电机或旋转编码器.效果挺不错的.

网友H:
可以通过励磁线圈串联电阻微调转速,

网友D:
根據你前面所說來看,兩台電機拖動同一個工作台,都帶負載的情況下,速度當然是一樣的,只不過是一臺電機在拖動另一臺運轉而已。這種情況我覺得用主從控制都是一個問題:如果用單閉環,怎麼實現穩態無靜差?如果使用雙閉環,那麼第二個反饋信號從何而來呢?這個問題需煩請yaya734幫忙解釋一下了。

网友I:
都帶負載的情況下,速度當然是一樣的,只不過是一臺電機在拖動另一臺運轉而已
---------------------------------------------------------
这个问题就是需要用主从控制来解决,使总转矩合理分配到各个电机去

网友F(2006-11-26):
两台驱动器都应工作在闭环状态.我不知你那用的是什么速度反馈形式?如果想把两台电机转速搞得很匹配,我的想法还是主从控制.将主电机的速度反馈信号与从电机的速度反馈信号两个在从电机内作PID运算,计算结果再补偿到从机的速度环.这样就能把两台电机的速度搞得很一致,具体参数就得实际应用调整了.

网友J:
我认为两台电机磁场要并联,电枢串联,即可解决;若还有问题,可调电机中性点。OK

网友K(2007-01-22):
我觉得还是主辅控制,因为你需要两个电机速度决定相等,这样才不至于一个在工作状态,一个在发电状态,两个调速器,一个全控,一个做电流给定

网友L:
[b]“同时将2组电机及减速机带上负载同时驱动床身工作台,速度一样了;2台电机的励磁电压一样电枢电压一样。因为2台电机是串联在电路中的,电枢的电流是一样的,”
根据上述情况,这样用毫无问题,对哪台电机都无影响,放心用吧。请不用迷惑。

网友K:
电流一样,但是电压呢?呵呵,电流只是决定扭距啊,电压决定速度,呵呵

网友M:
我觉得你的问题不是要把两台直流电机的转速搞到一样了~而是把力矩平衡了就可以~

网友N:
我同意安塞尔多说的,,
两个电机带动一个设备,实现主从控制,在这里要使扭矩分配平衡,应该怎样做尼?有哪为朋友做过,给点指点。

网友K:
所谓的"扭矩分配平衡"我不太明白意思,两台电机带动一个传动,最重要的是速度要一致,否则必然有一个被拉着走,处于反向发电状态,最好是大家速度完全一直,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速度环,两个电流环,两台设备共用一个速度环,通过这样就可以达到^

网友O:
周老师说的挺有道理的,但是一台驱动器带两台电机怎么能实现呢???挺让人困惑的!!!

网友P:
检查电机的特性如电枢电阻,电感,励磁等特性参数是否比较一致如果一致,将电枢串联,励磁并联,采用一个反馈源是可以同步的

网友K:
一个驱动器当然不能带两个了,所以要用两个驱动器,其中把一个驱动器的电流做为另一个驱动器的给定,一般条速器都是有这个功能的.我们也做了不少这个方面的例子,如水泥转窑,札机的应用,发电机的测试平台等等^

网友Q(2007-07-20):
最好是选用两台控制器控制两台电机。若要用一台控制器则需要两台电机电枢和励磁都串联运行,为保证电枢电流和励磁电流相当需在各自的电枢和励磁回路并联可调电阻。最主要的问题是需要电源电压高于2倍电机电压,同时控制器的额定电压也要高于2倍电机电压。

网友R(2008-01-20):
哈哈,这本来就不是问题,还劳大家费心,带上负载会自动调节,太正常了

网友S:
一个调速装置带两个负载怎么可能控制的了这两个负载的输出?

网友T:
一台驱动器带两台电机,我们一般的用法是励磁串联,电枢串并联要看电机的电枢电压。有一点是必须要求的,就是电枢线圈的阻抗应该要求尽量一致,这样才能保证590输出分压能比较平均的分配到两个电机上。如楼主所述,电枢阻抗差一倍,那590输出分配就不平衡了,所以转速差一倍也就不难理解了。对于这样的情况,如果不换电机,建议还是要用两个590装置了。

网友U:
下面引用由阿王旺在 2007-2-1 10:12:00 发表的内容:
  检查电机的特性如电枢电阻,电感,励磁等特性参数是否比较一致如果一致,将电枢串联,励磁并联,采用一个反馈源…
--------------------------------------------------------------------------------------------

(:

网友V(2008-03-23):
学习了很多知识 ,我这就有两台直流电机串联使用,用一个6ra70驱动,运行还算稳定。

网友W:
大家好,我想请教你们一个问题:两台欧陆同时控制两台直流电机,欧陆应该怎样设置才能使两台电机同步运转?

网友X(2009-06-24):
hengheng,看来没人气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V:
学习了很多知识 ,我这就有两台直流电机串联使用,用一个6ra70驱动,运行还算稳定。

串联特性比较软,不建议使用,一般建议并联,机械同步控制

网友Z:
引用 网友Y:
引用 网友V:学习了很多知识 ,我这就有两台直流电机串联使用,用一个6ra70驱动,运行还算稳定。

串联特性比较软,不建议使用,一般建议并联,机械同步控制

建敏说的不错!

网友Z:
楼主你这样用是不太好的,还是用两个直流调速器吧!很多直流调速器都有这个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