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一拖二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6-10-27):
我公司在对原俄罗斯产的4*12米龙门刨床的改造中,遇到如下问题。工作台是用的两套同样的机构来驱动,用一台590的直流调速装置同时拖动2台型号相同的直流电机,电机的输出端带动两套同样的机构来驱动工作台。在调试中发现2台电机的转速明显的不样,同样的转速是我们的要求;求助啊!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帮着分析出现的原因,小弟在这里谢了各位!

网友A:
用欧陆改龙门刨,注意点很多,怎么两电机同步,怎么铣刨一体,怎么换向,这些我们都做的比较好了。
你以为两电机电压一样,转速就一样?这两台电机的所有参数都能完全一样吗?

网友B:
用一台590的直流调速装置同时拖动2台型号相同的直流电机

型号相同,就算电机完全相同好了,可你保证负载也相同吗?

网友C:
发了两次。

网友D:
可以调一下每台电机的磁场试一下,但不能保证绝对同步

楼主:
负载相同是同一个物体,机床的工作台!有那位高手做过啊,留个联系方式好吗?

网友E:
两台铣电机,杭州金蟒电机制造有限公司z4-160-12.22kw
不管励磁串联,并联.电枢如串联,转速就不一样
电枢并联转速就一样
两台刨电机是设备自带俄罗斯的旧电机,原来用直流发电机,现用590调速,励磁有两组绕组,现串联使用(不知道两组绕组的用途)两台电机励磁电枢串并联,转速都不一致,望高手指点.
转新手王

网友B:
 负载相同是同一个物体
“是”字前后的内容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F:
既然是老机床改造,为什么控制部分不进行彻底改造啊,我的客户都是直接将控制系统换成现有的CNC,电机直接换成伺服电机。

网友E:
你说换就换.就这设备.你怎摸办

网友G:
改造一台刨床,值得这么讨论?这种机床属淘汰系列了

楼主:
jiansheng大哥你看一下是多大的机床,机床工作台是4*13米,设备床身达到了26米,难道没有改造和讨论的价值吗?目前国内是很难有几家机床厂难做这样的床子的.

网友H:
新手王你可真够得上你的名字了。推荐先找本基本的电机调速方面的书看一下,不然你看不懂刘版主的话。就你现在的情况来说,其实静下心来看一天书比你在问一个月都有用。推荐的书:《现代直流伺服控制技术及其系统设计》,或更基本的《机电传动控制》

楼主:
谢谢大家的提醒,用一台590的直流调速装置同时拖动2台型号相同的直流电机,电机的输出端带动两套同样减速箱机构来驱动设备4*13米的工作台,当一组电机带上工作台;另一组空载时,带载电机的速度与空载的差不多,更换一下的结果是带载的是空载的1/3.同时都带上负载,速度就一样了,不知道对电机有损坏没有.2台电机的励磁是串在一起的,电枢是串在一起的接入控制系统的.

网友A:
在无锡,我们有很多刨床的成功案例。双电机都用在大龙门刨上,通常两台45KW。
我们还用编码器反馈位置,这样就不用行程开关,可靠,操作方便。
我们做的又能铣,又能刨,变速箱不换。

网友G:
to: 新手王,大?小?不就是工作台驱动采用双电机拖动吗?呵呵...,一个工作台拖动就这样大惊小怪,刀架拖动部分考虑好了吗?停电保护部分考虑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