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原点是不是每次都要检查一下,再进行下一个循环呢?

楼主(2006-10-27):
比如用步进控制 如果不回原点误差会很大嘛

网友A:
用步进,那就必须算好负载、转速和加、减速过程,确保不会失步。在这个前提下,不会。

楼主:
用伺服就不用每次回原点吗

网友A:
是否需要回原点,与用的什么电机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B:
“运动控制原点是不是每次都要检查一下,再进行下一个循环呢?”

    应该是!!!

网友C:
只要在开始工作时回一下原点就行了.

楼主:
怎么说法不一样啊  谁能给个确定的答案。

网友A:
这东西本身就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
一个东西是否适宜吃,营养学家和美食专家的观点经常不一样的。

楼主:
那就是有些场合要有些不要嘛  刚学 不懂啊

网友D:
根据你的要求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网友E:
是每一次都要确定原点。
因为如果掉电时,有人用手动了,掉电记录的数据就会有误差。所以编制程序必须考虑到各种可能发送的事情,为了保险起见,必须每次定位。

网友F:
是否每次检查与系统重复定位精度有关,如果系统重零位,复定位精度足够满足要求,就不需要每次检查,检查零位一般可以用来消除系统累计误差。

楼主:
下面引用由通讯网在 2006-10-31 21:41:00 发表的内容:
  是每一次都要确定原点。
因为如果掉电时,有人用手动了,掉电记录的数据就会有误差。所以编制程序必须考…
--------------------------------------------------------------------------------------------
你没看明白我的问题吧  开机时都要归原点的吧 我问的时循环动作的时候。

楼主:
请教下沈阳老宋  向你这样的老手 应该复定位精度足够满足要求 那么就是说不用循环归零了吧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要问一下 如何测量重复定位精度不够呢  让机器跑上一天 然后再测量吗    有什么测量方法及工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