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21 PLC控制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06-10-27):
各位行家,在下由于是菜鸟,故而不耻下问:
我用S7-221DC/DC/DC PLC做步进电机控制系统,PLC的输出点Q0.0指示灯已经按照要求在频闪了,可是步进电机却无动于衷,摸步进电机,其温度逐渐上升,并有电流声,轴扭不动.PLC程序停止,步进电机依然如此.将驱动器电压调至0后再往上调,电机上述现象消失.我问了一些朋友,他们说是PLC、驱动器和电机的相关参数(如运行拍数、细分、脉冲参数等)要匹配才可以,可如何计算呢?(因为是菜鸟,不怕见笑)我只要求电机恒速运转1转/秒即可。还有,PLC和驱动器的接法如下:驱动器信号输入端的PUL-接PLC的输出点Q0.0;PUL+接正24V串一个1.2K电阻;以及使能输出点Q0.3接驱动器信号输入端的ENA。这样的接法有误吗?会不会烧掉驱动器的光藕?
大家可要帮小弟一回啊!初出毛驴这回碰到虎了!

网友A:
有一个1.2K的电阻,光偶应该没问题了。
PLC给驱动器的脉冲频率是多少?驱动器的电源是多少?电机的步矩角是多少?驱动器上有没有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