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6-10-27):
屏+PLC+伺服的系统,
屏和PLC是232联系;
PLC和伺服是485控制.
实现功能:
1>屏上按钮控制伺服正转和反转,点动;
2>屏可以给定伺服的速度,要求伺服不能停的情况下任意给定伺服速度.
   尤其是2号问题另人十分头痛
那位老大做过类似的系统,请帮忙提醒一下.

网友A:
第2个问题要解决是不能用通讯的方式来控制伺服的,直接通过驱动接口。这样既简单有方便,要通讯方式那么麻烦干吗?简单实用就是最好,而不是要花里胡哨!

网友B:
一般来说,伺服的串口通讯功能不对用户开放。这一点必须和你的供应商确认清楚。把伺服设定在速度模式,由PLC给伺服一个模拟速度指令应该是比较通用的方式。

网友C:
可以,修改电子齿轮比参数

网友D:
一般的伺服好象不能通过485通讯方式控制,反正我没见过。

网友E:
屏只是人机界面,是不能对伺服进行控制的,如果是控制也是通过PLC控制,PLC不能通过485控制,伺服485通讯口只能对伺服内部参数做调整与修改,当然,通过软件(在电脑上)利用485口,可以控制伺服手动,有的可以编程。其实这个案例最好不要这样做,为什么不用单轴控制器做啊。还有一个简单办法,不过不知道您对伺服运行速度的精度有没有什么要求,有兴趣电话或邮件探讨,024-85900476

网友F:
问题在伺服侧,伺服不支持都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