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执行器

楼主(2006-10-27):
前一段时间检修了一台川仪生产的电动执行器,现在将心得体会同大家进行交流,目的是为了让我国的自控行业得到健康发展,使国家和社会的财产少受损失。
故障由来:该电动执行器是川仪的早期产品,我单位一用一备,备用的在停用一段时间之后进行检查发现内部进水(国产的很多设备在之一方面做得不行,防水设计本身就很成问题,这也是国产设备容易损坏的原因之一)。为了试有没有损坏,我们把电动执行器拆下通电之后,电动执行器竟然开始着火。待把火扑灭之后,看见一个航空插头已经烧黑了,大家判断没有办法修理了,给它判了死刑。
经过检查,我发现电路板上并没有什么损坏的地方和元件(仅仅是有两个二极管的端脚因为锈蚀断了,但用万用表量得本身没有坏)。因此判断是航空插头内进油,通电的刹那产生电火花引燃润滑油导致的故障,其实本身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基于这种思想,我们认真查找了电路板上每一个元件的好坏,通电之前测试了每一点的对地电阻,以及相互之间的电阻避免短路的发生,并清洗油污,防止复燃。
这样的第一步检查和相关表面工作完成之后,通电没有异常情况发生,但电动执行器按说明书上的调整方法调整时没有办法使零点时输出达到四毫安。经过检查,使内部有一个三极管的偏置电压不够,进一步检查,发现是电源变压器的抽头到整流二极管的接线断开了。重新焊接后调整没有问题。
当然这里面的电路板的主要作用是相当于一个位置变送器,把目前的阀位信号传给伺服放大器,伺服放大器把它和输入信号作比较判断使电机正转或是反转。通电后根据阀位的变化输出相应的4~20mA信号来看同变送器没有区别。它是电动调节阀和电动开关阀的区别的关键设备。
后来安装之后又发生差动变压器固定松动导致的小问题,它使执行器的零点不准确,表现为死区很大。固定后问题消除。

总的来说日常维护的时候要做好防雨防水,加润滑油的时候不能多加,到观油孔的中线即可,否则容易使油进入到电路部分。其次检查问题的时候要防止因为送动造成的故障。

网友A:
  好东西,能否提供执行器的一,二次回路图,想多了解点,谢谢
zuoriyc@163.com

网友B:
           我有代理性价比不错的执行器喔,美国利米托克Limitorque,ROTORK罗托克,有要资料或产品找我 1392464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