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dcs通讯问题一例

楼主(2006-10-27):
前一段时间经历了一起DCS控制站和操作站的通讯问题。ABB公司的贝利系统控制站,PGP操作站,通讯故障发生时显示数据为蓝色。检查通讯卡件INICT状态灯正常,于是重新启动计算机,结果计算机不能启动,卡在检查SCSI设备上不能通过。
把该卡重新换了插槽之后,问题得到解决,通讯也正常了。
经过检查发现存在一些隐患问题:通讯电缆太硬,直接插在电脑主机板上的插卡上(尤其是PCI插槽,很容易导致松动的现象发生。由于该接口是SCSI接口,因此建议采用SCSI扁平电缆做一个过渡,这样应该可以减少通讯的问题发生。有时操作站本身的板卡松动也会导致外部的通讯卡件出现错误。因此怀疑以前的时候出现的通讯故障的根本原因是操作站本身造成的,而不是显示故障的通讯卡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