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芯片级维修

楼主(2006-10-27):
 你好,请问开关电源的大功率开关管有那些型号,更换时一定要用同一型号的吗?有没有替代型号或者替换时有什么原则吗?谢谢,请指教。

网友A:
更换不必要同型号。一般只要耐压和电流一致或略高于以前的就可以了。

网友A:
可以到此下载代换手册
http://down2.china-pcb.net/down2/download.asp?downid=1&id=4645

网友A:
这里可以查询代换型号
http://www.fldz.com/fldzjtg_search1.asp

楼主:
再问维修芯片:我看你写的一贴子上说,进初级开关变压器是直流,到次级就变成交流了,这可能吗?是什么原理呀?

网友A: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当穿过闭合回路所围面积的磁通量发生变化时,不论这种变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回路中都会建立起感应电动势,且此感应电动势正比于磁通量对时间变化率的负值。
    楞次定律:
闭合回路中感应电流的方向,总是使得它所激发的磁场来阻止引起感应电流的磁通量的变化。或者:感应电流的效果,总是反抗引起感应电流的原因。

网友A:
通过开关管(三极管或场效应管)控制变压器初级线圈回路的接通与关闭,可以使变压器磁通发生改变,从而在次级回路感生出电流来。注意:加在变压器初级的是一个受控的不断开关的直流,而不是连续的不变化的直流,磁芯才会有磁通的变化,次级才会感应出电流来。

网友A:
复习一下高中的课程:
http://cai.tongji.edu.cn/wanluokecheng/p04/ch15/sec01/index.htm

楼主:
多谢指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