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材
影响水泥行业高压异步电动机起动的一些因素

楼主(2006-10-27):
高压异步电动机被广泛地用于球磨机、破碎机、风机等设备中。其起动电流较大,可达额定电流的4~6倍。如果操作频繁或每次起动过程起动次数增多,既延误了正常生产的时间,又会对生产设备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从造成高压异步电动机起动的次数增多或起动不起来的原因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电气因素的影响
1.操作控制回路故障
①控制回路有断线故障,起动操作时,不能使油断路器合闸。
②控制回路中存在两点接地情况,造成起动时油断路器误跳闸。
③当辅机与主机之间存有联锁关系时,如联锁接点装置出现毛病,使主机无法起动。
2.油开关合闸失灵
油开关合闸失灵可能由电气回路故障和机械部分故障引起。如接触器不吸合,则是控制回路故障;如接触器吸合,但合闸铁芯不动,则是主合闸回路故障。如主合闸铁芯动作,但出现卡劲或机构挂不牢脱落现象,则是机械故障。
3.电动机缺相起动
①高压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端引线断开,使电动机缺相起动。
②油断路器操作机构由于连杆折断或销子脱落等原因,造成油断路器在电机起动合闸时,只有二相或一相接通,造成电机电源缺相。
4.电源电压的影响
由于电磁转矩M∝V2,若电机起动时,母线电压过低,电磁转矩就有可能低于阻力矩而不能起动。
5.高压异步电动机自身因素的影响
①电动机绕组接线错误
对于绕组大修或检修处理后投入的高压异步电动机,如绕组接线有错误,就可能起动不起来
②由于一些原因,如高压绕线型异步电动机电刷未能与滑环接触,高压鼠笼型异步电动机转子导条断裂、转子端环开焊等,引起转子回路开路,使转子电流很小或没有,电动机无法起动。
③定、转子绕组有短路故障存在
高压绕线型异步电动机,为了增加起动转矩,改善起动特性,采用在转子回路里加附加电阻的方法,若附加电阻或频敏变阻器内有短路处,可能会因转子回路电阻减小,使起动力矩减小而无法起动。
定子绕组内有短路故障时,由于继电保护动作断开定子回路而起动不起来。
④高压异步电动机自身机械部分因素的影响
电动机因机械部分被其它杂物卡住,轴承损坏或定、转子相碰,固定螺丝松动使端盖内圆和轴咬住等原因,使电动机起动不起来。
⑤继电保护装置误动作的影响
(a)继电保护整定值变小,使继电保护装置在电机正常起动情况下误动作。
(b)保护线路接线错误。
(c)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回路存在故障,电机起动时,继电器保护误动作。
(d)继电器用于保护动作时使断路器跳闸的接点粘接。如用于高压异步电动机保护的电流继电器、低电压继电器(包括其后接的中间继电器等)接点粘接,均会使高压异步电动机在起动时油断路器跳闸。
(e)保护用继电器内部接点间的距离较小,由于一些偶然因素如继电器振动等原因,也会使继电器的接点接通,造成继电保护误动作。今年3月上旬,我厂1号水泥磨(拖动电机为6千伏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功率为1000千瓦)出现了起动不起来的情况,经过对继电保护整定值、油断路器、电缆、电动机、起动设备的检查均未发现问题,磨机机械方面经检查也未发现问题。后来将磨机负载甩掉,空载起动及运行均正常。经认真检查后发现是电流继电器的问题。电流继电器安装在高压开关柜(GG—1A开关柜)的上端门上。我厂高压开关柜均装在总降压变电站内,1号水泥磨开关柜处于6千伏二段母线所带高压电动机开关柜群体的最边一个。由于开关柜长期以来受到数次的油断路器合、跳闸时的作用力冲击,以及其所处边缘位置的影响,使得该开关柜在合闸时整体振动比较严重,其上安装的电流继电器也受到剧烈振动,造成电流继电器在电机带负载起动时误动作,电动机起动不起来。后将开关柜加固,误动作现象消除,带负载起动运行均正常。
开关柜在电动机空载和带负载起动时均受到冲击力而振动,为什么在空试电机时能起动起来而在负载时却起动不起来?经分析认为,在该电机空载起动时,由于电动机空载起动电流的持续时间很短,该继电器所受的振动时间短,继电器误动作几率小,故电机空载能正常起动。而电机在带负载起动的情况下,电动机起动电流持续时间较长,电磁力与继电器受到的振动力共同作用使电流继电器动作接点接通,油断路器跳闸,电机无法起动。
二、被拖动负载不良因素的影响
被电机拖动的负载,在起动及运行过程中,起着阻力力矩的作用,在正常的起动状态下,电动机的电磁力矩大于阻力矩。但当负载由于机械设备的故障造成负载阻力力矩增大或者存在使负载阻力力矩增大的不正常起动条件时,均会对电动机的起动带来很大的影响。
1.负载起动时有严重的超载现象,使电动机不易起动。以球磨机为例,当出现下列情况时,易出现超载:
①长期停车,筒体内的物料潮湿沉实,起动时球载不抛落。
②旋转部分有障碍物。
2.负载起动时,设备不存在完备的起动条件。如离心式排风机进出风调节门没有恢复要求位置,即进风调节门全闭,出风调节门稍开。
3.负载机械部分出现严重故障。如主设备的轴承散架,轴瓦发热抱紧,均会对起动造成很大影响,严重时无法起动。
4.负载机械部分在起动时处于不易起动的死点位置。如颚式破碎机,若偏心轴的偏心位置在偏心轴回转中心线的下部时,就不易起动。此时应用吊车或卷扬机等设备进行盘车,使偏心在偏心轴回转中心线的最上部,易于起动。
5.电动机在冬天比夏天难以起动。这是因为冬天温度低,停车一定时间后,电机轴承和负载中的润滑油粘度较大,设备传动皮带缩得较紧,使静态力矩增大,故增加了起动的困难。
三、人为因素的影响
由于水泥生产设备功率大,惯性大,在高压异步电动机起动时,有人总是将断路器操作合、跳几次才使电动机运转,认为这样可利用起动时的惯性,减少机械阻力,容易起动,这是十分错误的。

网友A:
好贴,实践经验总结。我们高压电机控制用真空断路器控制,故障率故障较低。有一台用水阻柜启动的电机由于电解液浓度低,二次合闸后保护动作跳闸。

网友B(2007-04-19):
总结的很好,断路器现在基本都是真空的了!!

网友C(2007-07-25):
现在采用液体变阻器的很普遍,这样液体变阻器内的电解液的温度也是影响高压电机起动的一个重要因素,电解液的温度不能太低。

网友D:
好还有吗?

网友E:
总结得很好,不过我们厂用的是高压真空接触器,用水电阻启动,故障率较少.有好几次启动不起来综合保护器显示热过载,开始以为负荷太大,调大电流保护值和升高水温都无效.后来我发现水电阻的起动时间过长超过综保的保护时间,把综保的时间改长后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