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华为TD2000故障求助

楼主(2006-10-28):
T2000 37KW的华为变频器,加电后充电继电器吸合,约2秒后释放,随后又吸合,如此往复。面板上LED全亮,显示888。请问故障是在主控板,还是电源驱动板?谢谢

网友A:
首先查一下继电器,再看看电源的各级电压是否正常,最后才能怀疑主板!

网友B:
开关电源故障的可能性最大

楼主:
多谢,大小继电器都正常检查24V 15V 5V也正常。若主控板坏,准备购一块换上;否则就报废算了

网友C:
显示8888是输入电压不足 继电器吸合再断开也是由于直流电压不足 或是检测地方出问题
所以可以从整流开始检查 是否是有一相整流桥坏掉 然后再检查开关电源的5v和24v顺着检查主控板上的相关电压 注意扁平电缆这上面很有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D:
我这里有TD2000的二手主控板和面板,如果需要请联系.
郝军 13011736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