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变频器故障 F0070

楼主(2006-10-28):
有一台西门子变频器,老是出现F0070故障号,已经更换过变频器、电缆,现在将P2040参数设到50秒,但不起作用,仍然经常出现报警。变频器已经更换过,连接的通讯板也换过,现在仍没有找到故障点

网友A:
西门子经常会误报警!

网友B:
你的通讯有故障,请检查一下,是不是网络问题啊,P918设置的对吗?

网友C:
电缆干扰原因,查接地和屏避,见意通讯DP线远离电缆线

网友D:
呵呵,说清楚型号啊

网友E(2007-02-23):
我这19台也曾经报此故障后将P2040参数设定为2000现在正常使用4年了应该没差的

网友F(2009-06-27):
设2000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G:
去年我的帖子,不知能否帮到你?
我公司一台德国产的纸垛包装机用34块6SE6400-1PB00-0AA0(PROFIBUS通讯板)控制MM440变频器,正常运行两年多,最近频繁出现F0070报警,开始,复位后可正常运行一段时间,过后越来越频繁,检查profibus接头,屏蔽,接地等均正常,查手册,修改参数 P2014,P2040,不能解决问题,且修改参数P2014,p2040后,变频器长时间得不到实时信号,会引起机器误动作,只能更换备件,解决问题.

但多台变频器的通讯板短期内都出现相同故障,备件用完,机器难以正常运行.

我们拆开通讯板仔细观察,发现有几个电解电容有鼓包,漏液现象,而且几块通讯板都是相同的电容有问题(见附图),于是换上耐压略高,容量略大的电解,装上机器试验,通讯完全恢复正常.

用此方法我们修复了六七块profibus通讯板,都在机器上正常使用至今.

以上,仅供参考,希望对大家解决MM440F0070故障有一定帮助.

附图红框中三个即为易出问题的电解,换上耐压略高,容量略大的即可。

网友G:
附图红框中三个即为易出问题的电解,换上耐压略高,容量略大的即可。

网友H(2013-01-23):
学习你们的经验,我这里也有20多台隔一段时间就会报F0070,更换了通讯接头、电缆,直流驱动器的通讯板,有时候还会报,找不到最终的原因,来这学歌经验,回去试试,就是变频器有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