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次变频器技术求助!!!

楼主(2006-10-28):
各位兄弟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希望大家能指点指点,我有一台25.3KVA的伦次变频器现在的故障现象是开机时输出不稳定电机有点发抖,不知道有没有那位遇到过这种问题,现场已经确定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A:
我原来遇见过,应当是低频时抖动,频率过30赫兹后就好了,经检查,有一相驱动电路的一个小贴片电容漏电,更换后好了

楼主:
TKGGCCLL 你好!
能大概描述一下是那个位置的电容啊!指点一下!电容是多大的啊!
谢谢了!

网友B:
你说的问题驱动电路和主板都有可能的.最好是把你变频器的具体型号说一下.

网友A:
在光欧附近,224

网友C:
应该是驱动回路的问题,应该测量一下驱动回路的波形

网友D(2009-05-13):
谁有伦次EVF8215-E系列的说明书或外控接线图给我发个过来,邮箱:mswanglin@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E(2010-03-17):
我有一伦次22KW的全新变频器 想便宜出售 15937827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