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工控大哥指点一下

楼主(2006-10-28):
按起动按钮后Q0.0接通60S后断开,0.5S后Q0.1接通2S后断开,再0.5S后Q0.2接通60S后断开...它的顺序就是Q0.0-Q0.1-Q0.2-Q0.1-Q0.0-Q0.1-Q0.2-......直至按停止后返回初始状态  PLC是S7-200 客户用台达文本改变程序里的Q0.0 Q0.1 Q0.2的接通时间 如Q0.1与Q0.2的时间也要将605,1205,1815,2415,1210,1810,2420都换成vw寄存器写入,那么修改时间好像就不方便了 如何做到只设定三个VW分别对应Q0.0 Q0.1 Q0.2的接通时间?小弟应该怎么做?程序要不要改?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A:
     发错地方了!!!!!!!!!!

网友A:
   去外面的发吧!

网友B:
用文本里的系统数据区,将程序中的需要改的比较单元用系统数据区所对应的数据区来代替即可。

网友C: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是想用VW的值来改变接同时间?然后VW的值是通过文本修改,是吗?
如果是那比较简单

网友D(2007-02-14):
这里是台达的
你上西门子的网站上发
就能有人回了

网友E:
完全没有问题的,只是在做段程序,做运算就可以.

网友E:
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sunandsnow521@163.com

网友F:
最好讲讲具体的工艺过程,要联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