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如何测量绕线式电动机转子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6-10-28):
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方便直接的把转子电流给测出来呢?请大家发言,共同探讨来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我们可以用监控定子电流的方法来判断电机的运行是否正常,当他不正常是时候有时总是不好确定是定子还是转子出了问题,绕线式电机的转子是有外接电路的,外接电路的故障也能反映到定子电流的,如果有办法直接测出电机转子相电流的话,处理起问题来就方便的多了。大家都来考虑一下。

网友A:
转子电流的频率因为转差率接近0而极低,但幅值应该比较大,能够测低频大电流的仪表就可以测转子相电流吧?没实际测过,有测过的朋友不妨指教一二!

网友B:
1、因转子电流是0-50HZ的交流大电流,用电流表直接测存在困难;
2、由于转子绕组一般Y接,外接电阻一般也为Y接,所以在外接电阻上并联交直流两用电压表测电压然后计算出转子相电流;

楼主:
谢谢刘工的解答,这种方法我也想过,不过由于外接电阻的阻值很小,要实测到它的精确阻值实在不是一种很容易的事情,很小的电阻误差,都会引起很大的电流误差。

网友C:
呵呵..用电磁系交直钳型表测量就可以啦.3--4百RMB.到仪表专卖很多的//

网友D:
低于工频也行吗? 学习中!

网友C:
下面引用由打破沙锅问到底在 2006-10-28 19:54:00 发表的内容:
低于工频也行吗? 学习中!

--------------------------------------------------------------------------------------------
正常的.打破沙锅问到底!

网友B:
“电磁系交直钳型表测量就可以啦”!!!

楼主:
真的吗,我知道有这么一种钳表,不过一直就没有用过,哪天找一个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