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 opc服务器问题

楼主(2006-10-28):
IFIX工程已经建立并正常运行,现在需要把本机的数据发送给第三方数据库使用,所以准备把本机设为OPC服务器,对方使用OPC规约的客户端接收数据,那么本机该如何设置呢?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需要另外购买GE的OPC SERVER,但是它的客户端也要授权!看网上资料,是否可以利用IFIX CLIENT DRIVER实现上述方案?这个DRIVER是不是就是IFIX_OPC_DRV7?安装后我看了下,是OPC POWERTOOL,好像是个OPC客户端,如果可以的话该怎样做才能实现?

网友A:
不用OPCPOWERTOOL,IFIX也可以做为服务器的。
IFIX_OPC_DRV7安装一下就可以了。
HTTP://BBS.OPC-CHINA.COMHTTP://WWW.OPC-CHINA.COM

网友B(2007-07-16):
如何使用。能详细些吗?

网友C:
需要有opc服务器授权。

网友D:
第三方的组态软件安装同样的IO驱动,在本站也需要添加OPC驱动,这样,在第三方就可以利用局域网进行选择数据连接。
第三方的驱动使CLIECT ,本站SEVER

网友E(2013-10-29):
要买opc server软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