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步进电机控制方法

楼主(2006-10-28):
请问用FX2N-48MT+FX2N-20GM怎么样实现三轴步进电机控制叫好呢?
其中X.Y轴同时运动,但Z轴与XY轴分时运动(即Z轴动X.Y轴就不动;X.Y轴就动Z轴不动)

楼主:
怎么顶都没人顶下啊!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呢??

网友B:
插补运动

可以联系我啊

大家交流一下

qq:578814929

网友C(2006-12-12):
最近我也在做类似的方案。
X、Y轴同时运动,应该选择有插补功能的定位单元,FX2N-20GM就是。
而Z轴追加一个FX2N-10GM。我的系统对Z轴运动简单,每次只需旋转固定角度,据说可选用一款带内置振荡器的驱动器,占用PLC的2个I/O口,一个控制驱动器启动电机,另一个是接受驱动器内的定时器回馈,停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