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4520问题

楼主(2006-10-28):
刚购了几台ADAM-4520不能正常使用.
以前用的研祥 ARK-14520 .后又用了捷瑞和其它杂牌的232/485转换器都没问题啊.
现在用ADAM-4520不能正常接收数据.通上电源后绿色灯亮,接上485通信线后,红灯
绿灯都亮.打开通信软件红绿灯交替闪烁,但就是不能收到数据.速率设的2400(我下面的设备是设的2400,我的设备是煤矿的井下监控设备,485总线总共带了6台设备),数据格式10位.以前用其它版子的不能设置速率和数据格式.只研祥的14520和研华4520要设置.但不管设置成几位都不能正常接收数据,请问为什么? 再补充一点,就是用表测485+,-在通信是电压是上下波动的.

网友A:
485总线的电压一般在4-5V左右,只要不是波动的太大,应该没问题的。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泓格的I-7520,它支持多种传输速率和数据格式,内置Self Tuner,不用手动设置,使用起来会很方便。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C07090I7520

网友B:
1\怀疑转换器有问题
2、兼容性有问题。

网友C(2006-11-29):
用a家的软件扫描b家的硬件,当然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