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T200M IM153模块如何使用

楼主(2006-10-28):
IM153接口模块在硬件组态重如何使用,我原来采用的位IM361和IM360.现改用IM153,硬件组态该怎么做,请那位指教一下!

网友A:
直接拖放上机架就可以了。

楼主:
拖那一个IM153啊,好象拖不上去啊!放那个槽

网友B:
你好!
放在(1)UR 机架的第 2 槽中;先选中,再双击相应的IM153...;...!

网友B:
噢,还要改相应的硬件组态;设置 DP 地址;换连接电缆...

网友C:
放在百忙之中号槽里,一号槽可以添加一个电源.他的属性中设置的DP地址要和模块上的小开关的一致.

网友C:
放在2号槽里,上面写错了.

网友D:
IM361和IM360是中央框架扩展;IM153是远程IO扩展,是用在PROFIBUS-DP的。你可以把CPU的X2-DP组态一条DP网络出来,在再DP网络上增加IM153,而后在IM153里增加DI/DO模板。

楼主:
谢谢大家,谢谢亚星,我已经弄出来了

网友E:
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F(2009-09-01):
参观,路过,这里高手不少啊

网友G(2012-02-24):
咱也路过下,不过书上有配置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