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P带自动打包机线路图

楼主(2006-10-28):
我的PP带打包机一按FEED键便烧主回路8A保险,不知什么原因?有谁肯指点?不知哪位有它的线路图?

网友A(2007-01-10):
太不清楚了,你的说话是天才估计都无法下结论

网友B:
不用吧,打包带电路在简单了,找找线路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你说的打包机我不懂,但保险快速熔断应该是瞬时电流过大造成的.可能有两个原因:
按下FEED键后造成主回路短路;
按下FEED键后启动了某电机,该电机有较强的过载能力(比如说伺服电机),在设计的时候未充分考虑.

网友D(2008-08-11):
你是什么打包机啊  ,可以电话联系我021-52388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