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变频器干扰漏电保护器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6-10-28):
  各位变频界同仁,小弟现在接了一个工程,做恒压供水,但是现场在农村,农村里头强制要求装电流式漏电保护器,由于变频器为高频输出,故漏电保护器误动作,跳脱,导致变频器无法正常工作,而漏电保护器又没有办法拆除;问:应该采取什么办法解决漏电保护器与变频器的之间的干扰问题!!先谢了各位!!!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遇见过,办法是:取消漏电保护器,换成普通断路器即可。误动作不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B:
前面讲很多,可搜索“变频器  漏电开关”。

网友C(2010-06-12):
最好办法是:取消漏电保护器,换成普通断路器即可。或者选择漏电保护电流大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