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过流问题!

楼主(2006-10-28):
TO:请教各位高手
   我厂现在有1台10HP的风机,供电380V三角形接法,用勾表量一根线的电流为19.6A,现在用士林接触器为S-P21,其过流量最大为22A/热继电器为9~13A的会不会出问题阿?

楼主:
那个高手指点一下!比较急!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不能沉下去!

网友A:
    1台10HP,7.35KW,额定电流15A,热继电器整定电流15A

楼主:
to : 刘志斌先生
    你好!我选的热继电器最大调整范围为9~13a为什么不跳开?是热继电器不够灵敏吧?10HP/380V/1.732/0.7=16A马达实际过流量,我以前一直这样算的对吗?

楼主:
怎么没那位高手指点小弟一下啊!

网友B:
电流是有些大,出风口如有风阀,将风阀调小一点,电流就会降低了.

网友C:
有待学习!
热继电器不够灵敏我感觉也有这问题。
再就是 风机这东西是类似于空载怎么会电流这么大?
学习

网友D:
风机是负载较重的设备,启动困难,启动时间长,可不是类似空载。风机的运行电流与风管路有关,出风口阻力大和进风口阻力小负载增加,反之负载减小,所以调整电流应在进风口加风门。热继电器的选择应是额定电流的1.05倍,你选择的热继电器在此情况下不保护,只能说明它坏了。

楼主:
谢谢!我想可能又是假货

网友E:
一看HP就知道是台湾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