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与变频器如何通讯?

楼主(2006-10-28):
本人想在人机界面上直接赋值给变频器的频率?
请问各位前辈?如何才能做到。

网友A:
通过AB变频器本机自带的MODBUSRTU来做,直接接线,应该是第4、5脚。

网友B:
如果是西门子的变频器是用PROFIBUS通讯比较好,只要在人机界面找到频率段地址,就可以更改了,细节还要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