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关于起重机

楼主(2006-10-28):
小弟最近有些困惑,想请高手指点一二:
1、YZR型的绕线电机串电阻器时,一般可以分为几个挡,要是用手柄或遥控器(单速,只有一挡)控制时,可否实现多速?是不是要求有严格的时间控制?
2、可不可以将电阻器常串在绕线转子中,只需正反接触器就可以实现上升和下降了?
3、频敏变阻器可不可以用在起升机构中,启动完后是不是一定要短接它,以避免变阻器因频繁通电过热?还是不需短接直接接在绕线转子上?
4、10T以下的起重机需要加过流继电器么?什么情况下必须加过流继电器?

以上问题恕小弟无知,还请各位指教,不甚感激。

网友A:
1、YZR型的绕线电机串电阻器时,一般可以分为正五挡和反五挡,要是用手柄或遥控器(单速,只有一挡)控制时,可实现五速,要10个接触器+10延时头,控制原理;当主接触器正转起动时延时头接通串电阻器的接触器1,当接触器1吸合时延时头延时吸合2...如此类推,反转也一样 时间控制最好不要大于5秒.
2、不可以将电阻器常串在绕线转子中,因为哪样接快慢速根本起不了作用

网友B:
用手柄的话,可能只能用双速的手柄,然后用时间继电器延时自动加速,缺点是调速不够直观,手感不好,电气柜的成本增加;用遥控器的话可以直接使用摇杆式的遥控器,实现5档调速,不足之处在于,遥控器的成本较高,综合考虑情况吧

网友C:
同意"飘扬过海"的说法.

网友D(2006-12-06):
专业起重机遥控.变频,自动控制改造,有资质,有业绩.一般纳税人,tqbh@tom.com有信必复

网友E:
可以用五速手柄啊

网友F:
同意飘洋过海的说法

网友B:
五速手柄是遥控的吗,若是带线的应该蛮笨重的吧

楼主:
当主接触器正转起动时延时头接通串电阻器的接触器1,当接触器1吸合时延时头延时吸合2...如此类推,反转也一样----

问题是这样下降时速度是不是比上升快多了?

网友G:
1、起重机在串电阻调速时,上升为4~5档(视电机功率),下降有两种方式:a、一档反接、一档单相、一档再生制动;b、两档反接、一档再生制动。上升各档间须延时。
2、不能将电阻常串转子中。
3、频敏电阻器必须脱开。
4、设置过流继电器是国家标准,各机构都必须设置。
5、10吨以下的只能算电葫芦,通常是不需要调速的,若需要调速,可选用双速的电机。
6、起重机串电阻调速控制比较复杂,比如正转接触器和制动器接触器的控制时序,下降时手柄回零后的制动器接触器的控制时序等,必须设计好,不然会出现溜钩的情况。

网友G:
另: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建议在网上买本《实用起重机电气技术手册》看看。

楼主:
1 ,频敏电阻器必须脱开---可不可以将其短接?
2,设置过流继电器是国家标准,各机构都必须设置---好象在电动葫芦上面规定不是很严的
3,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有没有个什么计算公式?

迷惑中......

网友H:
一般来说,只要电动机为绕线转子的.需要增设过流继电器.来保护电机的过流.对于多台电机时还要在总电路中的中间相加总过流继电器

楼主:
一档反接、一档单相、一档再生制动

这个时序怎么控制呢?下降2挡-单相制动为什么要有个延时?

请指教!

楼主:
那不是在下降2挡打到1挡,再由下降1挡-(反向制动)打到下降2挡-(单相制动)时,由于接到下降2挡的接触器有延时,会出现以下:

1,瞬间重物自由下落情况,直到瞬间机械报闸
2,瞬间机械报闸的情况,直到2挡接触器吸合,然后报闸再松开

可能还没研究透,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哦,明白了

在下降2挡打到1挡,再由下降1挡-(反向制动)打到下降2挡-(单相制动)时,由于接到下降2挡的接触器有延时,这个延时应该大约为0.2-0.3秒左右,这个时间内应保持制动器松闸,也就是说制动器断电延时时间应大于0.3秒,设为0.5秒即可,这样就避免了制动器误动作。

楼主(2007-01-23):
过流继电器只在绕线电机上用,对鼠笼转子电机,可以不做要求,但必须有短路保护

网友I:
也不定要用5速的啊,我单位15台行车都没有的5速的.我们吊钩上下就用2个正反转.3个加速接触器(用来切除电阻箱切除间隔5秒)大车,小车都这样的.另外我们还有2台德国安博起重机25吨的它双速电机只有3个接触器.

网友B:
如果原来是变阻调速五档的,那么改为手动或是遥控两档的话必须在做控制柜时中间加装时间继电器使调速平稳,如果偷工减料只是直接接两个档位的接触器,就会发生运转不平稳,振动大,电气柜发热量大,负载能力下降等不良影响,所以希望如果找外面做改造的朋友一定要看清楚

楼主:
笼型转子电机可以不加过流,但现在的实心转子制动电机,锥形转子制动电机在有没有必要加过流,

请各位老师继续帮我解惑

楼主:
就是那种YDSE,YSE,ZDY,ZD型的

楼主(2007-10-25):
去年的话题,我想起一个事情:用遥控器的话,好像不能实现下降的两种方式:
a、一档反接、一档单相、一档再生制动;
b、两档反接、一档再生制动。
我查了一下,这种方式的主令控制器触点多,而遥控器F24-60(禹鼎)触点少,也不知道能不能改变遥控器内的设置,使之与主令控制器的功能一样?

我注意了一下有的吊机,QD20T的,就是用时间控制器,我们知道,用时间控制的在位能控制上不推荐的,可以用在大车、小车行走上。

楼主:
用时间控制的话,下降一挡的速度可能快于下降四挡、五挡的速度---重载情况下

网友J(2008-05-14):
你这个用遥控器控制反接 单相 再生制动 必须需要厂家给你定做一个符合规定的闭合表遥控器。F24-60只是正反5速的 标准闭合发射机。根本实现不了。用司机室操作绝对能实现。但遥控器控制的话 你必须吧以上的要求撇开。按常规的来整。不然造价不菲哦。起重机加不加过流,主要看你使用的场合,电机能不能过流,烧坏。我觉得10吨以下葫芦不需要加过流继电器,在说德力西的过流继电器。JL12和JL15质量很差。

电阻器不允许全部串在电动机的转子里。老大 你在低速时可以去电阻器旁边感受一下,那温度能把你烤成熟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