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安装有什么特殊要求?

楼主(2006-10-28):
我在空开上面安装了三个200/5的互感器,但计量表走数不准,请问什么原因啊?
 对互感器的安装有什么特殊要求吗?谢谢

网友A:
计量表是电度表吗?计量不准是偏大还是偏小?

网友B:
应该是下面吧,准不准你如何判定。

网友C:
互感器又缠绕匝数要求,有一圈的,三圈的,等等。看清除了

网友C:
一个就可以了,至于按三个吗

网友D:
一般接两个互感器吧?不准是什么意思?多计量还是少计量了?负荷太小的时候表有时候能不走哦,另外倍率太大的时候一些小零头都没有了呵呵

网友E:
  不知道你的互感器是什么作用,如果是电流的你要看清他的范围
是不是和放大比是不是一样,如果你的电流本来就很小你装一个大的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