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 HMI TP270 Touch 组态的问题

楼主(2006-10-28):
大家好!
我在 STEP7 中组态一个 DP,使用 6AV6 545-0CC10-0AX0 TP270 触摸屏,可是我的 STEP7 中没有该触摸屏的GSD文件,从网上下了一个MP270, OP/TP270 SIEM804E.GSD 文件,可显示的定货号为:6AV6 54x-0DA10-0AX0,而且在下载时出现 13.4344 错误...,请问大家在那可找到对应的 GSD 文件?
在Protool Pro CS 中也做了响应的组态,可下时总提示 “检查界面、电缆...”,怎样解决?
谢谢!

网友A:
   一般TP270不用在PLC程序的硬件组态中添加。直接将编辑好的画面程序下载到TP270中即可。

chenfuli@vip.sina.com

楼主:
哦,可是连不上,老是提示“ 检查电缆、界面....错误”啊

网友B:
换个通讯口试一试

网友C:
重点检查PROTOOL里的设置:主要是CPU的插槽号,通讯口的地址。

网友D:
先用串口下一下程序,然后就可以了,我曾经问过西门子,说通讯口有时候需要用串口激活一下的~~~~,用不着组态度到SETEP7里

网友E:
有点不明白,如果在硬件组态时没加入去,那么正常运行时,有多台操作面板,必需给每点分配地址,才好进行通讯,有哪高手,能不能详细讲解这个问题?

网友F:
To HMI TP270 Touch
1、你是使用DP的方式下载还是串口的方式?
2、下载程序前一般要先下系统。
3、如果用DP的方式的话,问题比较多,我有的时候可以下,有的时候下不了,

网友D:
你把PROTOOL集成到SETEP7里去.安装S7V5.3_SP3和PROTOOL_SP2就应该可以的,定货号不同的话,应该也是可以的.组态的时候添加一个OP就可以了(好象是,时间长忘记了).会自动提示生成DP地址,然后将硬件组态下载就可以了.我用过挂4个TP270,没有问题.很简单啊~~~

网友F:
To 电气爱好者
面板一般是做主站的,所以PLC不用知道面板的站号,而面板一定要知道PLC的地址,否则将“查无此人”了

网友G:
好像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