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热继电器作过载保护

楼主(2006-10-28):
热继电器是采用双金属热元件,动作机构,常闭触头和常开触头,复位按钮及整定电流调节旋钮等构成。根据双金属热元件的数目可分为两极和三极型热器,而三极型又分带断相保护和不带断相保护两种。二极型是将两只双金属热元件串联在电动机主电路的任意两相中,而三极型是将三只双金属热元件分别串联在三相主电路中,把常闭触头串联在交流接触器的控制电路中起到过载保护作用,复位方式有手动复位和自动复位两种,可根据需要调节,出厂出厂时均调整为自动方式,如欲手动复位,可将热继电器侧面孔内螺钉退出三四转即可。 1,类型选择。一般轻载起动,长期运行的电动机。或间断长期工作的电动机,在三相电源电压较平衡的条件下选用两极型的热继电器即可。对于三相电源均衡性较差,工作环境较恶劣,或较少有人看护的电动机,宜选用三极型热继电器,对于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应选用三极型热继电器或带断相保护的三极型热继电器。

                  热继电器是根据双金属片发热与冷却原理来工作的,因此应用于连续工作电动机比较理想,而对于经常启动的电机使用热继电器做保护不太合适。

网友A(2007-08-20):
请问可以讲得更加详细些么?比如多大的电机选择多少安保护的热继?

网友B:
一般按电机额定电流的0.95--1.05倍选择

网友C:
好象听说只要我们选定好整定电流,厂家会给我们调好的,是不

网友D(2007-10-27):
1-1.5倍选择

网友E:
实际中一般按照额定电流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