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空载电流过大

楼主(2006-10-28):
有六台电机(都是四个千瓦的),用了四年,其中也维修了好几次,近来发现有三台电机维修装配后电机空载电流过大,测量空载电流为6.6A,三相平衡,而它的额定电流才8.8A,不知何因?望各大高手请教!谢谢

楼主:
是不是转子与定子错位的原因?

网友A:
是否扫膛,很有可能扎间短路。修的时候偷工减料了。淘汰了吧。

网友B:
你所说的空载,负载没加载,检查下电源三相平衡不,电机有没有异常现象,振动,发热,噪声等正不正常....

网友C:
兄弟,经过了多次的维修了,他的铁芯肯定有一定程度的损坏了,造成铁芯了涡流过大。

网友D:
维修时,修的时候偷工减料了,少加料,多灌水了。

网友E:
经过多次维修,可能对定子转子铁心有损伤,还有装配问题

网友F:
检查一下电机轴承是否磨损,其次有无振动和发热在看看有无异常声音

网友G(2007-01-19):
我也遇过,不知怎么回事?大修前都是好好的,后来换了两个轴承,空载电流就大了,请不要怀疑安装工艺,也不要怀疑轴承,这些工作我们做得很仔细的.

网友H:
是不是因为两个同时维修换了转子,某一个间隙过小引起的

网友I:
我想如果修过了多次,可能是定子的磁路有问题。再有是不是轴承型号不配套,轴承间隙不同也有关系吧。

网友J:
碰到过,是维修工偷工减料,匝数放少了。

网友G:
愈强的思路对我的问题可能有帮助,谢谢了1

网友K:
你的电机杰的负载是什么?
上面的朋友说的有道理,但是具体情况的具体对待是吧。

网友G:
TO 崖光
我们原来接的是给煤机,大修后几台给煤机同时检修的,后来空载试转时,其中一台空载电流就大了,我怀疑是检修时转子拿错了.

网友L:
呵呵.铜贵了,匝少了.........

网友M:
是不是接线不对,或者轴承有问题,

网友N:
可能线圈匝间有很微弱的短路,修理时干燥和浸漆没按要求做好.为降成本啊.铜贵了,匝少了,偷工减料,我也碰到几次了.让人头庝啊!!!

网友O:
是不是要试一下用电桥来测一测各相的电阻.

网友P:
可能维修的时候轧数少了

网友Q:
那要问修电机的师傅

网友R:
    有水分了

网友S(2009-07-21):
可能转子要问题!

网友T:
可能维修的时候轧数少了 是不是要试一下用电桥来测一测各相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