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法那克0M系统参数

楼主(2006-10-28):
请问那位高手知道法那克0M系统X\Y轴的反向间隙补偿分别为那个参数,谢谢。

网友A:
参数 NO、535~538,分别为第一轴到第四轴,X、Y、Z、和第四轴,第四轴往往以极坐标定位的。单位0.001mm,调整方向为单方向,一般向回原点方向。试一下。有时参数被锁住的只能与制造厂联系了。好像在NO、76#?

网友B(2008-12-02):
可利用程序反复往复运动,观察背隙平均值,如果数值过大,请更换螺杆的滚珠~

网友C:
参数被锁住的只能与制造厂联系了。好像在NO、76#? ----原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