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给解决一下,急,谢谢!

楼主(2006-10-28):
一压力变送器,输入为24VDC,输出为4-20MA两线的;变频器的反馈为5脚-AI2,6脚-AGND;电源为10脚-+24V,11脚-GND;那样的话就可以用变送器的正接10脚,另一线接5脚,再将6和11脚接一起就行了呗!怎么老是不行呀?静态还好,就是变频一运行,反馈就变化无常,我用的是ABBACS510-01系列的,有的是PID宏。用远传压力表就没事,急用,救了急呀,谢谢了!

网友A:
用三线的传感器测试过?

网友B:
现场的干扰问题吧?

楼主:
我这没有现成的三线传感器。我也认为是干扰的问题,但是如何才能解决呀?有没有哪位用ABBACS510-01系列用简易两线的压力变送器做反馈的,应怎么样用呀,请哪位同仁给详细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C:
变送器用独立电源供电,输出信号用屏蔽线.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E:
严格来说应该使用独立电源,但我试过不用独立电源也行的,这个情况应该是干扰造成的,建议将传感器的线路更改一下,最好换成屏蔽电缆。QQ群13481299欢迎大家一起进行ABB变频器的技术交流,免费提供说明书、资料、销售全系列ABB变频器及配件。

网友F:
 干扰造成的,输出采用屏蔽线,我公司的一条生产线出现过输出线到变频器的AI2口将屏蔽层接地后干扰,去掉后正常的故障,连厂家的工程师都无法解释

网友G:
接线没错

楼主:
TO 王东海
    王工,请问一下应怎么样更改传感器的线路呀,请详细说一下,最好是画个图发过来,我这急用谢谢了!Email:jojo5880_cn@163.com

网友H:
1、采用独立电源。
2、加装信号隔离设备。
这样基本可以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E:
Mrli007: 请提供传感器资料,最好有端子接线图,我的E-mail:wdhbye@tom.com;QQ群:13481299

网友C:
另外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可降低些干扰

网友I:
采用双屏蔽信号电缆

网友J:
干扰造成的:
    换独立电源
    用屏蔽线,屏蔽接地
    屏蔽线远离动力线
    联系方式?www.hongyong2000.any2000.com

网友K:
压力给定信号稳不稳定,你的参数设定有没有问题?造成输出不稳定

网友K:
还要补充一下,你的压力变送器没问题,电缆抗干扰方面怎样?接地线接好没有?

网友L:
改用弘荃的变频器,13774372521

楼主:
谢谢各位同仁!

网友M(2009-12-10):
我现在使用的ABB ACS510-01(4KW)变频器,想控制两台水泵,请那位高手给指点一下,是否传控制图及输入参数.很急!!!!  谢 谢.

网友N:
变频器的线采用屏蔽线,另外控制柜的地线应用到16平方的,减少干扰,QQ:390181753

网友O:
如果是 ACS510/550 的话 建议先拆下变频器的 EMC接地螺栓试一下 详见说明书 15,16页 ABB变频器本身自带EMC滤波器。但国情的话 很可能是高阻接地或浮地电网造成的

网友P:
365工业电气商城的论坛上有详细相关工业自动化产品的技术资料及行业运用文献信息:www.comeon365.com

网友Q:
对:坲手 关于

我现在使用的ABB ACS510-01(4KW)变频器,想控制两台水泵,请那位高手给指点一下,是否传控制图及输入参数.很急!!!!  谢 谢.

内容的回复:

我这有微机给水控制器,可以通过它来控制变频器,实现恒压给水。使用简单明了,要说明书的话,可以给我个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