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组态运行后值就跳动

楼主(2006-10-28):
在现场用国产的组态软件fameview和siemens的step-200通讯,取模拟量信号,只要运行了fameview软件,为什么总有一个信号取的值是跳动的,同一个模块上的其它模拟量都没问题,把此信号转换到其它输入端口也不行,如果不运行fameview直接用触摸屏显示都没问题。请高手帮助下,提提建议也可以。
我的QQ号为349341527,谢谢。

网友A(2017-03-27):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和你的情况一样,很需要你的帮忙,微信号15013087151
QQ1074523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