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请教:PWS-700和TD220功能如何?

楼主(2006-10-28):
最近想选型,需要带一定多功能键的主从两种人机界面,选来选去没几家合适的,看到PWS-700和TD220这两种,不知性能怎么样?和西门子S7-200通讯如何?如果有更好的产品还望告知,在此谢谢了!

网友A:
PWS-700和TD220都可以和西门子S7-200通讯,TD220在购买时要说明是和西门子S7-200通讯,有一个TD220-S西门子S7-200通讯.PWS-700现已经停产,建议用新款就是PWS6500S-S替代.

楼主:
我想用带外部按键的人机,就像PWS-700X那样的,PWS6500S-S好像没有外部按键,而且我需要二十多个功能键那样的面板,6500S-S好像是触摸屏吧!

网友A:
PWS6500S-S确是触摸屏!需要二十多个功能键那只有PWS700X的了.

网友B:
PWS6505和700X一模一样,程序通用
价格也便宜
1600大洋

网友C:
可以看看我们的产品,应该非常符合你的要求。3.7和5.7寸两种选择。32位CPU,可支持多通讯(标准串口两个,可以扩展,可以直接连PLC,变频器,温控器等控制器),可以支持配方功能,可以自定义功能按键,可以按要求扩展。支持键盘自己设计。需要了解资料可以和我联系。
MSN:luren118@hotmail.com

楼主:
我没有用MSN,如果合适的话寄点资料,时间时间紧,请联系:lovely66882006@yahoo.com.cn

楼主:
另:请问PWS6505资料在哪里?麻烦告知,我没有搜到这种型号!

网友B:
搞错了
是PWS-6560

网友C:
资料已经发到你邮箱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或可以电话联系我。
据我了解,目前没有PWS6505这个型号,不知道是不是新产品。或是上面的老兄型号写错了

楼主:
谢谢cermate!我已收到,如果合适的话我会给你回信的!
另请问:
有没有对PWS-700和TD220这两种面板在同一个系统中同时用过的?能否一个作主面板,一个从面板使用?

网友A:
没这样搞过,不知道

网友B:
刚刚看了资料,楼主外接20多个按键。可以用PWS6600S-S,可以外接64个操作按键,价格应该比PWS700X多不了多少,也就2000多一点。PWS700X的替代型号是PWS6560S-S,新出的,除了不是触摸外,比PWS6500S-S多128个操作按键。
具体你可以与罗升的胡工联系,我也不太清除。他的联系电话:13603715460

网友D:
POP-HMI文本显示器可定义多达31个功能键(面板上有22个物理按键),也可以和S7200很好的连接!价格也不高,有兴趣可看看。

网友A:
建议用PWS6560S-S的,PWS700X的替代型号是PWS6560S-S,新出的,除了不是触摸外,比PWS6500S-S多128个操作按键,16灰阶天蓝色。4MB记忆体

网友B:
to:
hnber,有没有6650s-s详细资料?,我只有宣传图片资料

网友A:
to: 也是不懂:
你在哪里?怎么给你

网友B:
zzyog@tom.com
QQ:47576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