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施耐德接触器LC1-F800交直流接线

楼主(2006-10-29):
大家好。我用的是施耐德LC1-F800的接触器,今天调试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开始的时候线圈接的是220V 交流的。接触器不吸合,量一下电压也有220V,一会线圈就烧了,拆下一看线圈是直流220V 的,又换一个新的,拆包装的时候有一个整流桥,把整流桥安装好,把直流
220V+接到A1 , 220V-接到A2 ,直流线圈也没有标明+ -,只有A1 ,A2 ,220V直流,通电接触器也吸合了,过了一会接触器的线圈又烧了,线路也查过了,没有问题,请问各们高手是怎么事,我的接线有问题吗?是不是+ - 接反了。哪样会烧线圈吗?

网友A:
我碰到了和上述同样的问题,很奇怪啊,烧一个也就是了,还烧了第2个,第一次还算有原因,直流线圈接了交流吗,可是第二次怎么解释呢??都动作了啊?动作证明有220V的直流电压啊,可是不应该烧啊??期盼高手!!

楼主:
请问各位,+ - 接反会烧线圈吗?

网友B(2009-05-04):
问题楼主怎么解决的阿?

楼主:
第一个是线接错了,第二个是质量问题,后来厂家拿了两个新的线圈来,装上去就好了。呵呵

网友C:
施耐德的西贝货很多,大家一定小心!本人深受其害

网友D(2009-06-10):
多谢楼主交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