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指点,630K的变压器还能加设备吗?

楼主(2006-10-29):
我公司有一台630K的变压器,型号是S9—630/10,高压10千伏,38.37A,低压400伏,909.3A,低压柜开关是DW17R 额定电流1250A 公司现在用电是830A,目前想增加一台约150KW的加热设备一套,用可控硅控制,发热丝是三角形接法,正常加温需要4小时,需用150KW,以后恒温,需要70KW,值得说明的是,另外还有一台185KW的空压机起动,自耦降压,意思是二台这样的空压机,必需起动运行后,才能停另一台,一开一备的意思,公司是三班制企业,用电都在830A,变压器能超多少运行,我问了许多师傅,有的说行,有的说不行,包括高级工程师,升温我可以发一下电,毕竟一年只有一两次.还望各位指点,不要说增容,空压机变频,软起动之类,成本,时间都不合算.

网友A:
630的变压器可以用到1250A

网友B:
1、S = 1.73UI
     = 1.73*400I
2、I = S/400*1.73 = 630/4001.73 =1.56KA/1,73 = 900A;
3、用电都在830A;余量70A;
4、目前想增加一台约150KW的加热设备一套加温需要4小时,需用   150KW,以后恒温,需要70KW
5、变压器过载15%冬季可运行3小时,夏季可勉强运行2小时;
6、差一点!

网友C:
我考  ,保你变压器过不了一个月。……加热设备好象对变压器的铁损会加大。到时候你把变压器放水里也要爆。
还有两台空压机,却是少了啊……
高压侧的熔丝够不够?电压降会很大。
简单的说试了就知道。
我们这的800KVA超到1500A被高压柜定下来了。超了就跳……温度一测95度。晕……哪天变压器炸了也说不定。

楼主:
谢谢大家了,空压机一台已算在了830安内了,只是起动一下罢。考虑到安全的问题,我没有加此台设备,只是让大家讨论一下,增加一点知识,一句话,多谢各位!!

网友D:
用是可以,但你要准备好备用变压器.

网友C:
找你后面说的还是可以用的。2楼的兄弟已经给算的很清楚了。
不过是要注意变压器的温升。最好是不要超过75 度。

网友E:
63OKVA变压器二次电流是910A左右,S9-630/10/400变压器也不适易常时间满载,负载应在90%运行.再有根据你的现场而定

网友F:
可以用的,你每次先将空压机开起来以后再开电加热就行了,变压器超载15%应该问题不大,但要注意变压器温升,最好给变压器配个强风鼓风机待用,我们公司有一台2000KVA的变压器都到3400A的电流了还可以勉强用着,不过是干式变压器.

网友E:
干式变压器可以超载20%运行它还有强制风冷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