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510-01系列变频器用简易两线的压力变送器做反馈应怎么样接线?急用!!

楼主(2006-10-29):
一压力变送器,电压为24VDC,输出为4-20MA两线的;ACS510-01变频器的反馈为5脚-AI2,6脚-AGND;电源为10脚-+24V,11脚-GND;用PID宏,应怎么接线?用变送器的正接10脚,另一线接5脚,再将6和11脚接一起,这样接线是对的吧!但是当变频器运行时,反馈就变化无常;不过变频器不运行,因管内有余压,这时,反馈值却成线性正常,用的是屏蔽线。用压力表没事!个人感觉是干扰的问题,应怎么样才能解决呀?急用,哪位朋友能给说一下,最好是发个图过来,用画画板画一下这个压力变送器应怎么样和变频器接线就行了,谢谢了,急用!!!

网友A:
可以说的清楚一点吗?
运行线接了几根
要把13  14  17  18  短接在一起

网友B:
接线应该没错,但是有没有注意压力传感器的走线啊,不能与电机电缆平行啊,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最好用屏蔽电缆,欢迎进入QQ群13481299进行交流。

网友C(2007-01-13):
晕倒啊,你在到处做广告啊,下次找你啊

网友D:
不是干扰,是你所用的变频器的电源功率不够啊!如果不想过早地损坏变频器的话,建议用外接24V电源吧!

网友E:
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是干扰引起的.你的屏蔽层是 怎么接的?

网友F:
接线没有问题,变频器的24V负载能力为250mA,够用的。你说的反馈变化无常,是通过0121看的吗?如果是,试着将1306加大看看效果,不过不能太大。

网友G:
一般是干扰引起的,建议把屏蔽做好

网友H:
11脚的24V电压能用于模拟量输入吗?如果可以,能发一份接线图上来吗?全部模拟量和开关量的.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I(2007-04-05):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使干扰造成的,我后来试了好几种办法,屏蔽线要在变送器那端接地,电源单独给,如果干扰严重的话再加隔离器。
   不知道你最后是如何解决的?想和你探讨。qiuwenzan@126.com

网友J(2007-09-10):
你的压力变送器校验了吗?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的接线没事,但是屏蔽线没接好,只要反屏蔽线的一端和变送器的外壳良好接触,别一端和变频器的外壳再良好接触就行了!

网友K(2009-05-31):
现用一ABBACS510-046A的变频控制两个11KW油泵,两个油泵不能同时动作,负载端用了两个80A施耐德的交流接触器互锁,启动时接触器先吸合,启动指令延时8S启动,停止时指令先停止,交流接触器延时5S停止,不管在任何时候启动指令都会最少延时3S才启动,可是输入端整流块出现击穿现象,同样的使用环境,我把负载直接接入变频器就没有那个故障,请各位帮忙分析研究,急盼!谢谢!

网友L(2016-05-26):
你好,问一下你的参数是怎么设置的,用的是PID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