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复卷机维修案例

楼主(2006-10-29):
遇到一客户的下引纸复卷机在引纸时,能够正常启动,引完纸后在投张后只能在爬行运行,只要一打到运行状态(投张后爬行切换到运行),驱动器就跳闸。
由于程序加密不能监控,只能从外面观察,plc及驱动器都没有报故障,驱动器电流也不大。很多工程师在现场也没有诊断出原因在那里。
后来经过细致的观察后,我终于发现引完纸投张后,(这时每个点应处在投张静止状态),退纸辊有很小的速度负反馈,后来到现场一看,电机也有反向微动,这是不应该的出现的状态,分析可能是退纸轴上的销子掉了,卸下退纸辊一看果然如此,重换退纸辊,问题得到了解决。
这也说明一些问题,控制与机械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

网友A:
很多工程师在现场也没有诊断出原因在那里?原来还有很多是混饭吃的

楼主:
其实有些问题解决起来并不难,关键是你要对现场的工艺要熟悉。

网友B:
不错,关键是你要对现场的工艺要熟悉。

网友C(2007-03-31):
有道理.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D(2008-01-08):
lmhx老师你好 我刚接触复卷机  请多指教

引用“我终于发现引完纸投张后,(这时每个点应处在投张静止状态),退纸辊有很小的速度负反馈,后来到现场一看,电机也有反向微动,这是不应该的出现的状态”

    为什么说退纸辊不能有小的速度负反馈?

楼主:
建张完毕后有负反馈,说明退纸辊电机还有负的速度,即建张还没有完成

网友D:
lmhx 你这中方式是不是:在引纸时,控制退纸辊使她处于反向电动状态,而投张后,退纸辊处于正向制动状态?

楼主:
可以这样理解,退纸辊为四象限的,正向与反向是根据速度给定与反馈的符号来决定的。

楼主:
所以,当引纸为正向速度给定时,那么在引纸时,控制退纸辊应处于征向电动状态。
当引纸为浮向速度给定时,那么在引纸时,控制退纸辊应处于反向电动状态。

网友D:
谢谢LMHX老师,
1.那退纸辊在引纸时,是应该采取正向速度给定的电动,还是反向速度给定的电动状态呢?有什么原则?

2.在现场退纸辊编码反馈速度为正向,那电机的正反向是怎么规定出来的?

楼主: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理解
当电机接好线时,在没有编码器投入时(电枢电压反馈模式下),当电机在正的速度给定下运行时的方向视为正向,这时如编码器反馈为正向,才能把编码器投入作速度反馈使用。如果编码器反馈为负的,那么应当把a.b信号互换后在接入。这时可能为引纸方向,也有可能为绷紧方向。所以我们说的两种模式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E:
我问一个问题。负反馈是从哪看到的?变频器检测软件还是用表测出来的?如何看到?

楼主:
驱动器上就可以看到

网友D:
谢谢 版主

引用“这时可能为引纸方向,也有可能为绷紧方向。所以我们说的两种模式都有可能发生。” 我们现在认为引纸时是正向电动还是反向电动,那么引纸时可能是制动情况吗? 使引纸时有一定的张力

楼主:
一般都是电动引纸,有时(看操作习惯)当纸穿过底辊,压纸辊压上后,此时,退纸辊可处于投张状态(这时张力较小),再继续引纸,以便纸张拉平,便于以后正常卷纸

网友F:
引纸是电动,绷紧时制动,退纸复卷是发电。

网友D:
那请教各位 静张力是什么概念?在什么时候投入静张力?是在引纸的时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