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密码的设定问题

楼主(2006-10-29):
请教斑竹及各位高手,台达HMI的密码共分8层分别如何设定,最高密码可以自由设定数值,但其它各等级的如何设定?在元件属性表里只有选密码等级,没看到各等级如何设!好像都是8个1或2直到8个7,可不可以每一层都设不同的密码?

网友A:
按钮元件中,有"设定密码表","密码输入"两种按钮.
如果你在HMI开机运行时,按下"设定密码表"按钮后能看到所有的8级密码的话,说明你的默人开机权限设成了第8级.这样你的密码设了和没设一样,因为一开机就默认为最高权限了.
所以,你最好在"选项"-"设定模组参数"栏里面把默人开机权限设低些,比如设为3,则你的HMI一开机就只拥有第3级的密码权限,这时候在按下"设定密码表",你就只能看到0-3级的密码了.

网友A:
如果你的其他元件设定了密码等级的话,比如有一个元件设为了第5级,则你在按下该元件时,就会自动弹出密码输入对话框,只要你的输入正确,你就可以操作该元件了,而且此时,你再按下"设定密码表"按钮的话,你就可以看到0-5级的密码了,这时这些级别的密码就可以随你设了.

楼主:
to:teamo.wan
   您好!谢谢指点!我已基本了解,有什么问题在向您请教!

网友B:
我就继续在这后面提问了,希望同志们能回答我
DOP的文件目录下的密码保护是怎么设定的?
怎么一点,也没提示设定密码那?
我也不知道密码是什么那
只能用最高权限密码打开
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A:
DOP 文件目录下的密码保护的作用是:勾选以后,启动密码保护(此密码即为最高权限密码),此时,你无论是打开该程序或上载该程序都必须输入所设定的最高权限密码.用于防止程序被别人盗取或修改.
元件的密码设置和这个最高权限密码没有关系.

楼主:
支持 teamo.wan大哥!希望大哥不吝赐教我等愚鲁之人!

网友B:
谢谢teamo.wan!
谢谢热心回帖的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