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

楼主(2006-10-29):
我有一台削片机电机(削木片的)是380V110KW的,在削片过程中电流会达到400多安,就是3秒左右,一般时候工作中就达到250--300A左右,我要装一台变压器(10KV变400V)请问要多大KVA的变压器???????????

网友A:
说说你那台110KW的电机采用的是哪一种起动控制方式。

楼主(2006-12-04):
星三角起动
我用了200KVA的

网友B:
应该是超工况,匹配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