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用变频器与编码器相连控制电机转数?

楼主(2006-10-29):
有2台螺杆挤出机90千瓦,原设备采用欧陆直流调速器进行速度控制,现打算改为交流,不知道该如何精确控制?是否可采用编码器与变频器进行?

网友A:
你那你的,我可以给你做方案,TEL:89225391-816

网友B:
编码器一般作为位置反馈,如果做速度反馈则需要计算出速度.你应该用测速电机作为速度反馈,但这样的系统机械特性肯定还是没有直流的好.

楼主:
我是黑龙江的,螺杆挤出机的调速,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用直流调速是不是造价要比交流的高?

网友C:
挤出机调速没有精度要求,使用变频器开环调速即可.千万别用直流,维修量大,可靠性差.编码器用于精确的转速控制,数控机床多采用编码器.

网友D:
不知你要求得控制精度如何?
现在有些变频器可以加编码器作速度反馈,也有的不能加编码器,选型时请注意。

网友E:
你目前的设备上增加一个增量型编码器和一个速度反馈卡(变频器选配件)就可以了。只是,编码器的安装会有很大问题。机械结构应经定型,额外增加部件不容易。

网友F:
最理想是编码器电机闭环和熔体压力闭环.挤出压力\挤出量精度会很理想,当然如果机械设置膨胀节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G:
你应该采用矢量控制技术的变频器 加上编码器测出转速反馈到变频器里

网友H:
艾默生EV2000变频器可直接外接编码器做速度闭环;也可接压力传感器做压力闭环。13006665862

网友I:
增加一个增量型编码器和一个速度反馈卡(变频器选配件)就可以了。
YOLICO变频,电流矢量控制

网友J: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