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c6.0sp2正版求助,急急急各位大哥!

楼主(2006-10-29):
 我安装的正版WCC能不能够进行图型编缉,请问各位我是不是在安装时出现什么错误

提示如下: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A:
我用的是5.0版本,没有出现你这个问题,你取出授权再安装一下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我们都装系统N次了还是老问题

网友B:
正版的系统应该垂询西门子客服,确实属于西门子的问题他们会免费给你更换为SP3版本, 要知道,仅仅是Wincc正版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