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MR-E异常

楼主(2006-10-29):
有3台MR-E-100A驱动器,主电路测试正常,带电机后在驱动器上电动运行,电机跳动后报编码故障,换新电机后故障依旧。怀疑是驱动器编码电路故障,可在没锁紧情况下转动电机时,编码器数字显示正常,说明编码通路是好的。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故障,请大家遇到相同情况的提个建议!

网友A:
不是能计数就是好的,至少,还有方向问题。

楼主:
计数加减显示都正常啊

网友B:
1:编码起反馈模块坏。焊线没带绝缘手套,静电进去了。
2:参数错误。
3:编码起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