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询问配电方法

楼主(2006-10-29):
给一台230KW的冷冻机供电,请问一般现在是如何供电的,是用塑壳空开呢还是用万能式断路器。最实用的是哪种方法?

网友A:
塑壳空开都可以

网友B:
塑壳空开可以,我门公司还用塑壳空开供280KW的电机

网友C:
我看你还是用万能式断路器。安全好操作。价格贵点就是了

网友D:
冷冻机里应该还有启动装置,外面配电用塑壳空开就行,实用。

网友E:
塑壳空开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不知你们用的都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F:
晕,这么大电流的空开千万别买小厂家的东西,不然有你受的。

网友G:
国产:得力西,正泰
进口:施奈德,西门子,AB,等
推荐:施奈德,得力西

网友H:
空开,推荐施奈德,西门子,三菱。

网友I:
塑壳空开只有三段保护,万能断路器一般有四段保护,看你的需要了

网友J:
下面引用由韦仕府在 2006-10-30 12:48:00 发表的内容:
塑壳空开可以,我门公司还用塑壳空开供280KW的电机
--------------------------------------------------------------------------------------------
塑壳开关就可以

网友K:
同意高涛先生.

网友L:
推荐使用施奈德的 空开

楼主:
国内的是不是没有好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