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用过RSLOGIX500的朋友请帮下忙!!

楼主(2006-10-29):
第一次用RSLOGIX500,不知它的模拟量如何组态(例如设4-20ma或1-5v等)。
在哪里组态?我在手册里看似乎是在DO通道字里逐个组感觉太烦琐了,好象不对,哪位用过的前辈能告诉一下么?

网友A:
只能在OUT MAP里设置啊

楼主:
能详细说下么?OUT MAP在哪里?是在DO字里1、0逐个设么?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C:
TO:通讯网
请发表高见,本人也想知道

网友B:
版本低的和版本高的设置不同,比如有些模块的出现比软件晚,这些软件也可设置,不过较麻烦。新版本软件设置起来就比较方便。

网友A:
如果是本地机架模块
是在DO(OUT MAP)字的位逐个设置.
一个DO设好了,可以拷贝到其他DO上去的.
如果是远程机架,更麻烦了,只能用BTW写组态信息,BTR读数据.
很多用AB的第一次用LOGIX500/5, 都觉得不好用,特别是模拟量处理.如果用LOGIX5000,那就真正感到AB的东西特方便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通讯网在 2006-10-31 7:08:00 发表的内容:
版本低的和版本高的设置不同,比如有些模块的出现比软件晚,这些软件也可设置,不过较麻烦。新版本软件设置…
--------------------------------------------------------------------------------------------
我的就是高版本的,您提到的“新版本软件设置起来就比较方便。”
该如何设置?能详细说下么?

网友D:
本人也是在刚开始学习中.

网友B:
能看见么?

网友B:
模拟量就是在这里配置。这是新版软件。老的较麻烦些。

网友A:
楼上的不错
版本是多少了?
我还在用6.0,最后用SLC都是04年的事情了.

楼主:
十分感谢 “通讯网”、“ LLY”两位前辈的热心帮助!! 另外对于Date Format格式,4种方式不知选哪种?看了手册仍然是云里雾里,我用的是温度变送器送出的4-20ma信号

网友B:
选工程数据。

网友B:
就是上图显示的。

楼主:
谢谢“通讯网: ”的热心帮助!

网友E(2019-10-21):
求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