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继电器设计线路,应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06-10-29):
用继电器设计线路,应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看一下相关的设计标准

网友B:
继电器触点的容量,控制电压的大小,交流型的还是直流型的等等.

网友C:
避免重复应先画出控制逻辑图,简化设计.

网友D:
注意避免产生寄生电路!

网友E:
线圈电压工作范围

网友F:
啥叫寄生电路呀???

网友G:
注意给升级 PLC 留有余地

网友H:
拆两块继电器就够用了

网友G:
‘拆两块继电器就够用了’——什么意思?

网友I:
拆两块是不够用的,10个点的PC也有10来公分长。

网友J:
就我的經驗來看,設計較複雜的繼電電路最頭痛的就是搶點的問題,而且那個問題還不大好解決,最好一開始設計時就避免這個問題。

网友K:
控制线圈电压及容量,触点电压计容量个数开闭点,体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