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库房管理中天车无线通讯方案请教

楼主(2006-10-29):
各位大哥大姐,大家好,我公司有几十台天车在几个库中,为了给天车工提示垛为,需要在天车司机室增加一显示终端,为此需要在库房中设置无线通讯基站,要求采用2.4GHz的网络系统,目前对方案没有较好的概念。请问天车终端由于振动问题,是否不能采用普通工业PC,另外,一般的基站采用什么方式的,是否采用普通的工业用无线路由器就可以了。一个基站的覆盖范围多大,基站和天车上接受接收器(或天车终端)的单价大概是多少。
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大哥大姐发表一点意见。
也欢迎做相关设备的厂家发表意见或与我联系,请注意说明设备型号和价格。

网友A:
这个项目用PC,效果可能不会太好,通讯设备的安装会是比较麻烦的问题.应该选用专门的无线测控终端设备.
如果确有项目,你可以联系我,
010-82356272-865 北京威控科技 禹先生

网友B:
可以转移到地面操作啊

网友C:
我们是专业做斗轮机,天车,混凝泵车无线遥控和遥测产品配套的公司,不知你们现场是如何分布的,以及设备接口,要实现的功能等情况。我们用2.4 G 的频段,一般情况2公里。我们做过最震动的设备是矿山里的超大型旋转窑炉的温度无线采集。故我要你们的电器图和位置图,及功能描述。
如有意合作,请与我联系
gvonluo@gmail.com

网友D:
可以采用PC,但如果天车里只需要显示终端的话,可以考虑各种类型的HIM就行。关键是软件和传输的稳定性。

网友E:
您好,不知道贵公司的垛位是什么类型的信号,是属于视频信号,还是用传感器采集的数据信号?但是,我公司可以提供两种不同类型的产品满足您的要求.采用2.4GHz的无线调制解调器,传输距离可达24公里以上可对整个场区进行覆盖,并且我们的产品提供串口接口或以太网接口可以直接连接在AB、西门子等PLC上或直接在上位机上。希望您看到我们的留言后与我联系,我们可以根据贵公司的实际现场为您提供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
联系电话:010-51120300-601 北京航天慧工科技 陈先生。
邮箱:hthg022@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