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量和功率之间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6-10-29):
我们常说的容量和功率之间是怎样的一个换算关系?

网友A:
 1、容量一般用来表示电源的供电视在功率,单位KVA;
 2、功率一般表示用电设备的有功功率,单位KW;

楼主:
不详细啊!~

网友A:
   1、 关于容量、功率的明确区分没有,在电学上都指功率,有个习惯问题,功率的说法比较规范,容量都知道是指功率;
   2、容量指功率,但有容许、额定的含义;孤立看不行,与上下文有关系;

                             个人见解

网友B:
容量是指电源所能够提供(或者设备所需要的)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总和。

网友C:
晕,还要怎样说才详细????换言之,怎样说,你才听的懂?!!!!

网友D:
龙居说得对

网友E:
好,那么像电机是多少KW,而变压器是多少KVA对吧,一个是有功功率,一个是视在功率.对吧,

网友F:
都是一个意思,容量是一种习惯叫法,不是标准的单位名称.

网友G:
通常讲变压器容量是多少KVA,是视在功率。电机功率是多少KW,是有功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