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机电机滑环部分常见故障与处理

楼主(2006-10-29):
   我厂磨机所配套的四台JR138—8—245千瓦绕线式电机,滑环及滑环的控制电路故障率最高。现把常见故障与处理方法分别介绍如下。
   故障一:
   我厂生料磨电机自安装以来,滑环多次烧毁,运行时固定刷架的两根螺丝振幅达0.5毫米以上。我们曾采取过多种方法增加滑环的同心度及光洁度,但效果都不佳。
   分析处理:
   经仔细检查,发现滑环内套与电机轴配合间隙前小套是0.3毫米,后大套是0.45毫米,配合间隙过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先把电机轴用沙纸打磨干净,用汽油洗净油污,配环氧树脂与铁粉拌匀后,涂在滑环部位电机轴的表面,干后,把车床的刀架卸下,安装在现场。原转子引线短接,卸去联轴器螺丝,启动电机,利用电机本身自转车削加工。把动配合间隙缩小到0.1~0.15毫米。停机装下滑环再进行滑环外圆同心度加工,加工完毕用油石精磨滑环光洁度。磨好后,把和滑环一样宽的0号沙条用502胶水分别粘在三个滑环上,粘时沙条一定要拉紧,只粘沙条开口两端。装上原炭刷,用手按电机运转方向盘车,研磨炭刷。磨好后,拆除沙条,清除滑环上胶水。装上炭刷,开机空载运行30~60分钟,视接触面达60%以上后,装上联轴器螺丝。带负荷运行后观察,刷架固定螺杆振动基本消除。经半年运行,从未发生烧毁滑环事故。
   故障二:
   短接转子绕组的CJ12B/3—400A交流接触器动静触头和导电带,经常发生温度过高而烧变色现象,导致频敏变阻器发热过度,有两次差点烧毁。原以为是接触器产品质量不好,后更换上海华通开关厂四分厂的产品后,此故障还是经常发生,每月更换、修理动静触头和导电带2~3次。
   分析处理:
   根据电气设备选用原则,CJ12B型交流接触器在连续工作的条件下,其选择容量要留有30~40%左右的余量。245千瓦电机转子额定电流是355安,选择400安接触器,余量只有11.5%.余量过小。
   我们对配套带来的启动柜接线方式进行了检查,发现4台启动柜短接接触器的接线均采用星型接法。现改成三角型接法,接触器每对触头承受电流为355×1/205安,与接触器额定电流400安之比是51%,此方案完全可行。
   改接线后的交流接触器现已运行近7个月,动静触头和导电带金属本色一点未变,频敏变阻器再无发热现象。

网友A:
滑环的故障率就是高,这两条故障处理确实是经验之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