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wincc做过水泥窑的模糊控制的?

楼主(2006-10-29):
用的是那种模糊控制策略,有没有可用的资料给我参考一下

网友A:
你所说的模糊控制是不是指的是PID控制?

楼主:
不是,pid和模糊控制不是一种控制方法,模糊控制又分为很多种比如t-s的控制等等

网友A:
这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控制方法,是基于T-S模型的PID控制器的设计
针对普通PID调节器参数调节复杂,当被控系统性能发生变化时PID调节器的参数不能自适应地进行调整的缺点,提出了一种基于Takagi和Sugeno模糊控制模型的PID控制器.这种控制器将模糊控制器和PID控制器的优点有效地结合起来,它的前件采用模糊推理的方法将基于语言变量的专家经验转化为T-S模型的模糊规则,它的后件采用PID形式输出.通过对一个带有延时环节的一阶系统进行仿真,并将仿真结果与常规PID以及普通模糊调节器进行比较,结果表明,该控制器对系统的静态和动态性能有很大的改进.

楼主:
大城:
    你说得我都知道,但是我想知道的是用c语言编写的得源程序是怎样实现的,我正在研究他的模糊规则的建立和引用方法,呵呵,见外了,能不能帮我这个忙现!?

网友B(2008-04-24):
大虾,我在找同样的答案,知道了麻烦给我发一个。感谢万分》

zlphfuu@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