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10-29):
PLC的开关电源坏了,能否用变压器做电源。

网友A:
应该可以吧,我见过一些老式的PLC就用变压器整流、滤波、稳压后的串联型电源作电源。我想用开关电源给单片机系统供电,不知是否可以(原系统用串联型稳压电源)?

网友B:
各种名称的电源只是结构、原理不同,与用在何处没有关系。只要电压、容量满足使用要求就行。

网友C:
应该可以吧.

楼主:
多谢各位了,我还是动手试了一下,接上有电源灯显示,但听到PLC里有吱吱声音,不知是PLC其它地方还有问题呢,还是变压电源不能用,不得而知?

网友D:
但要断掉原输入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