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改进方案

楼主(2006-10-30):
在工程实际应用过程中,比如机械设备的电器控制,其实机械一般是做得有规律的运动,如车床的往复运动,在机械接受到外部信号后,就切换到另外一种状态,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工作理解为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的转换,在PLC编程命令里,一般都支持顺控指令,如三菱的stl指令,在机械的手动自动都有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定义s20为手动状态,从s21往后是自动状态循环,这样采用顺控指令效果就尤为明显,程序层次也很清晰,但是我发现好多兄弟在编程时,都类似于先画好继电器图,再转成plc程序,我遇见的有80%的人是这样,可是这样不合理,甚至有时不能正常运行,所以一般情况下,我都优先考虑顺控程序,一点体会,与君共飨。

网友A:
"但是我发现好多兄弟在编程时,都类似于先画好继电器图,再转成plc程序,我遇见的有80%的人是这样,可是这样不合理,甚至有时不能正常运行"???这样编程顺序更容易理解啊,楼主能进一步说为什么不合理吗?

楼主:
因为plc是采用循环扫描的方式来工作的,而继电器线路是并列运行的,很多电路不能照搬,最关键的就是采用顺控指令可以模拟机器一个动作向另一个动作的转换,尤其在调试程序时,通过监控更能发现问题,反之用普通的线路,如果一方面各个状态下的连锁不一样,另一方面同一个状态下需要驱动的负载根据现实情况也不一样,那你的程序就难查咯,呵呵

网友B:
步进顺序编程方便,容易阅读.

网友C:
梯形图就可以了!

网友D:
做一个系统我的个人观点:先跟据系统要求列出框图,再跟据框图来做程式,只要你的框图没错,做出来的程式也就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网友E:
 LL TTTJJJJ: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0-30 9:56:00
    步进顺序编程方便,容易阅读

支持!!!!!!!!1

网友F:
我个人认为  只要你明白你的控制系统   然后把要做的事情都写下来   不管你用的是什么语言   写好机器要做的事情后  把各个输入和输出  等软电器往上搬就行了

网友G:
走过路过看过,

网友H:
其实只要是控制理论正确,用什么方式实现都可以。关键是对你使用的plc的编程熟悉程度。简化、节省内存、易懂为原则。

网友I:
同意昭阳说的

网友J:
昭阳说的有道理

网友K:
同意昭阳的说法.

网友L:
同意楼主的说法,步进命令的确很好用啊.呵呵!!!

网友M(2007-04-11):
用不用步进指令视乎实际情况而定,对于顺序控制.如机械手,输送带等当然用步令编程方便直观,便于调试.但对于过程控制的话用步进编写就有点难为情啦.总之看实际情况,当然个人喜欢另当别论.

网友N:
楼主说得对!我是做工控产品销售的,我们主要代理三菱产品,有很好的价格优势,质量保证,哪位朋友需要,QQ:474674513!(另外:本人积累很多工控软件和手册资料,包括西门子S7-V5.4,有授权的,免费提供)

网友O:
同意周田人兄说的

网友P:
OMRON有这种指令吗,1a、2a的

网友P:
OMRON1-a、2a的plc有这种指令吗,

网友Q(2009-10-12):
OMRON也有这个指令

网友R:
步进指令 只能使用在简单场合 而且 会给以后带来麻烦 还是不用的好

80%画继电气图  这个数字是不是 夸张了点 我从没看过我周围一个人画这图 这种方法是很原始学校用的方法 只能对付一些简单的继电器电路。

网友S:
其实我当初学PLC时,先是写流程图,因为流程图你能写得出来了,说明你对机器的动作和一些出现的特殊情况都了然于胸,有这样的底气去写PLC程式还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呢?只不过要花点时间去del bug.

网友T:
       关键是了解工艺要求,梯形图、顺序功能图都可以,其各有千秋,前者直观利于初学者及从事过继电接触器工作的人,后者可读性强、易理解、能清晰的反映工艺控制全过程。

        只要达到正确性、可靠性、可塑性用何种语言就不是很重要了,这取决于自己的编程水平、习惯等。

网友U:
我看行`大家都有道理

网友V:
我一直用顺控指令,前天见一个兄弟写一个简单的程序用了五百多步,而我用顺控指令只有200步不到。

网友W:
       不论采用顺序控制还是别的方式,关键要看你的工艺要求了,有编程经验的人,工艺拿来一看,就知道用那中方式;很多经典的简单工艺就是顺序控制,那当然就用继电器控制思想去设计!

      但楼主说的见过的80%的人写程序还要画继电器图,真是为你们做PLC程序担心哪!有的工艺就不适合用顺序控制方法设计!

     要知道典型的程序 还有分支程序,循环程序等!